东芝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08):
开机掉电秒杀,看图片

网友:
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A:
您上传帖子时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 那里面可以上传图片的   发表回复时右上角也有个也可以添加图片

网友:
这个我是直接截图 然后右键输入框 黏贴的

网友:
这个标题给你满分

网友B:
不用上传了   我已幻想到了NEC

网友:
这机器现在是股东了

网友:
   NEC大电容,换了就好,是吧?

网友:
东芝的通病好多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干NEC大电容

网友:
干大电容就会好

网友:
图片呢 怎看不到

网友:
东芝通病,秒杀NEC

网友:
是的,大家都知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上传了   我已幻想到了NEC

是啊...................

网友:
你这什么意思啊  图呢

网友:
NEC大电容么 东芝的通病

网友:
想偷懒的话可以直接在大电容旁边加2个小电容,一般也能解决。

网友:
如果NEC电容直接换了就OK了

网友:
CPU下面大电容,用4个330的电容并在上面就OK了

网友:
没图卖不删帖

网友:
这个怎么搜搜 啊

网友:
肯定是nec大电容啊

网友:
就服你 东芝的机器通病无非就是NEC

网友:
图呢,你倒是上个图啊

网友:
东芝 呵呵 NEC大电容

网友:
可以的楼主。这个标题和正文和下面的回复让我知道了这个通病。。。。。

网友:
没大电容的呢。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些东芝没有大电容的一样会掉电,那换什么呀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 的问题也是加电容 ,不行,可以换CPU供电的MOS管和供电芯片

网友:
大电容是不、

网友:
NEC肯定是那玩意

网友:
东芝和acer都有那个问题垃圾电容

网友:
有大电容的掉电,蓝屏,不出CPU电压,先干就是了

网友:
东芝通病。。。。

网友:
相片不用传……大家都会想到是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上传帖子时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 那里面可以上传图片的   发表回复时右上角也有个也可以添加图片

这是金币帖子。别信他。

网友:
说好的图片呢

网友:
一般都是大电容

网友:
是不是更换 CPU 后面的达电容

网友:
NEC吧,基本上是

网友:
大家好,我是图

网友:
大电容,东芝通病

网友:
NEC 大电容吗,呵呵。

网友:
就是来看看 学习学习 的

网友:
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NEC电容?  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不用图,直接NEC,正解

网友:
你真会偷懒

网友:
是不是CUP那里的电容问题的吧

网友:
6个330的电容

网友:
换掉大电容  改成4个 330的 就O 了啊

网友:
改的6个.................................

网友:
老机器  NEC敲掉加4个 330的电容 就可以解决  不过话说 楼主你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