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1-P33(B3) 1.0 MS-7732 1.0转下停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5-08):
V星PH61-P33(B3) 1.0 MS-7732 1.0转下停 无复位 维修
型号:V星PH61-P33(B3) 1.0 MS-7732 1.0
故障:转下停无复位
先来一张全貌

据说V星的转下停可能是少供电造成的所以先测量各大供电
内存:

桥:

CPU_SA

总线:

CPU

内存:1.5V
桥:1.05V
总线:1.05V
CPU0V
CPU_SA:0V
先从CPU开始下手吧 EN没有电
ENPWR0V  没有被开启  继续往前查
此电压受控两个三极管

Q88 B级为 0.65 符合导通条件

Q91 B级为0V 如果想要EN 为高电平开启状态看样子这个B级需要为高电平才行继续往前查

这个电压是总线经过运放控制的MOS来的  测量运放有供电 所以查第5针的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没有,从这里继续查--

原来是从一个五角小芯片来的啊 测量1,3针供电 开启都有电压

5脚的输出却没有,判断此芯片坏

就是它

U47后亮机修复

VCC_SA不知道啥电压,看图发现一路进了CPU 一路用来开启CPU主控的ENPWR
问过大神后知道此电压为集显。
修过好多块5脚芯片坏掉的,目测为通病。
总结:V星的转下停为少供电,CPU_SA控制CPU主控芯片的ENPWR来开启CPU供电。
版主申请加精,用来认证用的J

网友A:
VCCSA这个并不是所谓大神口中的集显电压,这电压首次出现在SNB架构的CPU中,是为CPU内部的PCI-E控制器,DMI总线控制器提供的电压。核显电压有专门的PWM电源管理芯片来控制输出,另外核显也是跑过内存之后CPU再次发出SVID讯息给PWM芯片,然后才会有电压出来。这板子根本问题并不是VCCSA系统代理出现问题,而是PLL锁相环,那个V星小5脚芯片输出1.8V的基准供电给边上的358比对器,进而控制边上的MOS管,使得吧3.3V供电转换成1.8V的电压给CPU和桥的PLL锁相环使用。而这个1.8V基准电压,恰巧也是VCCSA系统代理供电基准电压的输入源头罢了。要是你真了解这板的上电时序,也就不会去西先量CPU供电。总之,修好也是件幸事。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这样理解: U47产生1.8v给 358比较器产生 1.8v PLL, 而1.8V PLL 又经过分压到了 358的第5脚,产生VCC-SA

网友:
图文并茂一看就懂,教学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这个并不是所谓大神口中的集显电压,这电压首次出现在SNB架构的CPU中,是为CPU内部的PCI-E控制器,DMI ...

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
现在看到跑马图片了 怎么没有看到亮机图片  LZ的诊断卡是最新款吗 没见过呢

网友:
vccsa是集显供电。我觉得楼主要去迅维找饼哥他们谈谈人生。不过修的很6,比我历害

网友:
英特尔的板子  cpu供电是最后一个产生的    先把你帖子里的错误改一下 在谈加精把

网友:
修得很6,只是后面时序乱了点。。

网友:
vccsa供电没有产生,你就去找CPU供电——可以秒杀的你绕了一大圈

网友:
看了,不错,这个五芯片角好容易坏,以后我也得经常关注才得

网友(2017-09-17):
学习,学习,努力努力。学习,学习,努力努力。学习,学习,努力努力。

网友:
图文并茂一看就懂,教学贴。虽然我很少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谢谢楼主花一个多小时发帖,让小白能学到东西

网友:
谢楼主花一个多小时发帖,让小白能学到东西

网友:
不错学习了   123456789  不断的进步

网友:
清晰易懂,学习了。。。。。。。。。。。。。。。

网友:
对不起,时间久了无法给你加分!文章图文并茂,说的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1.8V基准电压输出芯片U47坏了,造成产生VCCSA供电的运放没基准电压输入,没VCCSA供电,继而没cpu供电

网友:
其实这个板你走弯路了兄弟,但分析的还是不错,有图确实好。

网友:
技术确实是到家了,没得说,膜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SA这个并不是所谓大神口中的集显电压,这电压首次出现在SNB架构的CPU中,是为CPU内部的PCI-E控制器,DMI ...

听都没听过,看来还是学艺不精!还需要努力!

网友:
我们这里电脑城的师傅们没有一个人对着图纸修的,也就是检测几处电压如果正常除了刷BIOS就没有办法了。怕浪费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都没听过,看来还是学艺不精!还需要努力!

慢慢来,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感觉V星板上的这种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又那么详细。我经验不足,可以多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CSA这个并不是所谓大神口中的集显电压,这电压首次出现在SNB架构的CPU中,是为CPU内部的PCI-E控制器,DMI ...

虽然不是说我,但是有种被老师说而脸红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是说我,但是有种被老师说而脸红的感觉

为啥有这样的感觉?

网友(2017-10-17):
U47 UP7707M5 属于什么元件,还有八角的电压产生IC 如:UP0104P

网友:
楼主好样,图清,思想清楚,谢谢共享。学习了

网友:
CPU_VTT后出CPU_SA 再出VCORE

网友:
楼主走了点弯路,后面又找回来了。。

网友:
像这种图文并茂的帖子最喜欢看,对于我这种新手通俗易懂些,谢谢分享

网友:
可能是为了发个技术贴故意绕一圈的,理论上1.8没出来,那个cpu供电先不用管。

网友:
谢楼主花一个多小时发帖,让小白能学到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修一个主板也不知道怎么收费了。

网友:
这些问题师傅都能修好,真是太佩服您了!从您的实例中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