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没CPU供电 风扇转一下停

楼主(2017-05-08):
第一次发贴,昨天有个同行拿过来一片主板说是开不了机,开一下就停,再开一下又停,反复这样,接过板子目测没有明显的烧坏,

先打一下阻值吧,是不是哪里短路呢,内存,桥,总线,CPU,都正常,把4PIN去掉,也是开一下就停,再开一下又停,是不是少电压呢?好吧,测电压,我先强行开机测,。从内存开始吧,1.94V,有点高。桥供电1.3V,总线1.2V,CPU没有电压,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双芯片的,(BD-CC) + (AP-CD),先看看芯片定义吧,总供电,BD第8角0V。好办了,看看到哪里,经过一个4R7还是4R2也看不清了,有点黑了,一端有5.1V另一端1.几V在跳。就是这里了

二话不说,直接整个0欧的电阻换上去,。开机,电压出来了,1.3V,OK,跑码了,上内存,亮机。搞定

就是这个小电阻变质,导致芯片主供电没有,

兄弟们加分啊、

网友:
应该是4R7电阻,这小东西也常坏,在华硕板仅次于822

网友:
VDD供电 故障

网友:
技术真好 牛逼

网友:
华硕这么大厂就不能用个好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