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进水不过内存

楼主(2017-05-08):
今天接到一台  华硕x45vd的机器客户很着急  报价550 同意报价 拆机开修  结果发现触摸板的位置有腐蚀  往下一看 内存颗粒是焊在主板上的  内存进水了 心里预感不太好  赶紧拆下来处理干净  上bga烘干 一顿折腾后  开始量电压  各个供电正常了  没有少电压也没有腐蚀缺件  通电开机电流停在了0.9  然后慢慢的在0.8和0.9之间徘徊  没有示波器  也不会用示波器所以只能靠慢慢来量了  这个电流貌似没过内存 吧之前的进水的内存颗粒吹下来 没发现有腐蚀了呀 第一时间就是吧内存颗粒换了   上电还是一样  量内存电压1.35v也有呀  阻值也没问题呀
我突然想到可不可以断开板载内存  不用板载的 反正他的主板有一个槽子  这个时候发现没有位置好又要看点位图了  但是看来看去  不知道怎么断开板载的内存电压  请老师们和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E-2620(6核12线程) 服务器cpu,2011针,看你给的图,应该是用了两个E-2620。

网友:
并非所以的华硕板载内存都可以屏蔽 K55JX就不行 找了N多资料都没戏 乖乖的重新植内存 哈!

网友:
找点位图,, 改动电阻 PCB ID  高低电平 。。。 你自己研究下电阻的组合

网友:
有教程的,自己找找吧。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好屏蔽吧   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板层估计有问题

网友A:
有几个电阻 改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A:
论坛里面有具体位置图片的

网友:
只能找到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电阻 改下位置就好了

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具体位置图片的

   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能提示一下吗

网友B:
草!报价550元,在我们这边报150元,就不错,不然早发才了。

网友:
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报价550元,在我们这边报150元,就不错,不然早发才了。

技术员不可以被贬值  不要为了同行竞争吧价格拉低了   这样技术员的尊严都没有了  550算少了  同行拿过来260爱修不修  不修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