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优雅A550-I7

楼主(2017-05-08):
神舟优雅A550-I7,无法开机。
电压19V到开关有电压3.3V。但就是无法开机。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无法开机

网友:
开机的3.3v有跳变吗 查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进PE看能否关机,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
从待机开始一路查

网友:
查开机条件 待机电压有没有,EC供电啥的 都查一遍

网友:
bios 问题 刷了就好

网友:
神州优雅a550-i7的充放电的芯片isl6251芯片严重发烫。这个芯片会影响无法开机吗。而且芯片的第一脚vdd已经对地了,还有第十五脚VDDP下管驱动信号供电教已是对地。这个电路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时序查下 具体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