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开机显示屏不亮一波三折

楼主(2017-05-08):
故障现象:开机后显示屏不亮

  客户的一块联想LIG41M主板,故障为开机显示屏不亮。

  维修过程:
      拿到板子后,首先测试,故障同客户描述的一样,确实显示屏不亮。
      接下来开始维修,先测复位,PLT_RST是0V。
  接着往上查,IO应该给SB一个内部转换的灰线PG,常态3.3V SB才会复位,测量后,发现IO的灰线PG确实得到了5V(实际是4V多点),但是用万用表测始终是0V。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IO没发出,还是发出了但被拉低了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IO确实发出了灰线PG给SB,但是突然间被拉低了。那就查,看是谁拉低了灰线。经查该822是元凶。更换后此时测了一下复位有了,本以为可以了,结果,上诊断卡卡代码(多少我忘记了)。先测了一下SMBUS总线波形都对,于是怀疑BIOS有问题,取下来,刷了一个原版上去果断不卡了。以为可以了,结果突然间自己掉电了,然后又重启,无限循环。

  跑码!掉电!先查内存吧!发现不插内存蜂鸣器报警但是不掉电,查了内存故障重现,好问题锁定在内存这儿。

  由于前两个问题基本上和内存没联系,所以也没细检查,这放大镜一看,原来里面有好几个针脚头都凹进去看不见了。看来只能换内存槽了。换上了两个R3的槽子,接着内存上起来,终于可以了。

  至此,联想LIG41M开机显示屏不亮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
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拆了内存槽?然后这个板子你收了客户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