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J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08):
这台机器论坛上看了好多的案例  版号U31JG  REV2.0  说加内存会掉电   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不定时的掉电  这下搞死了   碰到这样不定时的掉电  真的没办法搞   正常时一天都不会掉    求大师指点好的维修方式

网友A:
华硕电容,换换

网友:
电容换换,

网友B:
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机器  ,直接不留 。

网友C:
不定时掉电很烦。。。。又没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电容,换换

是指VTT电压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机器  ,直接不留 。

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定时掉电很烦。。。。又没波波。。。

有示波器也不能一直等待掉电啊   一天不掉电那还不测试一天了    况且事情还很多

网友D:
不定时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看到这样的机器就头疼

网友E:
不知道通病。提供思路:示波器双通道追踪。
笨方法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定时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看到这样的机器就头疼

关键不定时   草   我也是醉了    搞的人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通病。提供思路:示波器双通道追踪。
笨方法慢慢来

不定时 掉电
   不好抓

网友:
告诉大家这台神机怎么搞好的   我最后用固态硬盘测  居然不掉电    客户机械硬盘装上就会掉    单独扫描机械硬盘也没发现问题   最后说服客户换了固态

网友:
只能说这是台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