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神州 MR X6-LE01

楼主(2017-05-08):
机器插电流表电压0.004  不触发   看电流问题 应该是没待级
裸板一看哭了   隔离管子直接烧没了   下面上图

网友:
图呢,忘啦啊

网友:
呵呵,后面肯定短路了

网友:
显卡供电双MOS管烧坏

网友:
怎么修的,去掉隔离管还能充电吗

网友:
这种现象真是牛

网友:
烧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