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VS450 电源散热片接地就短路

楼主(2017-05-08):
不装散热片 不短路 装了 就短路

网友:
求详细解说

网友A:
开关管跟散热片之间是绝缘的,不然会短路

网友:
是MOS管 散热片引脚 连接的是 大电容负极。 是接地的   肯定没错的。  原本没有垫子  我加了垫子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不是管子跟散热片短路的话,那就应该是有一只散热片的固定脚通电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我换的MOS管 D集  是裸的  没有做绝缘处理 MOS管是好的

网友B:
上个图片看看吧
不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跟散热片之间是绝缘的,不然会短路

开关管和散热片 之间 垫的 绝缘垫 有问题了吗

网友:
绝缘垫 没问题  但是螺丝 会把D集 和散热片 导通  换个MOS管解决

网友:
什么跟什么  出来骗分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片看看吧
不直观

支持,楼主也太惜墨...............

网友:
看不懂说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也太惜墨...............

就是啊 没有图片 看不清楚 什么情况

网友:
文采不行 我就长话短说  保险 和 MOS 烧了一个,  我换了一个MOS管上去  还是短路  后来发现 我换的MOS 管  背面是不绝缘的 导致短路   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还是没装好

网友:
   找到问题的 出来说明一下

网友:
应该是功率管的绝缘垫片忘记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