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5-08):
    2017年5月8日,云南玉溪晴西风2级,中午一男子屁颠屁颠提着一个电脑脑走进店来,说是显示屏显示不出图像。接过笔记本是HP的,什么型号背面图上的印刷都看不清了,一看就是个不讲卫生的。开机试了一下,确定能上电,不显示。上可调电源试了一下,发现待机有点高0.022V

按开关试了一下,电流飕飕一路跑到1.276V,又降到1.1V左右,怪怪按理说应该是亮机的节奏,怎么就不亮了呢,先换根DDR3  4G的内存试下,然 而还是一样。询问了客户一下,说是大概放了1个多月没用,今天开机就这种情况。既然是时间放久了,那会不会是CMOS电池没电了,或者是BIOS问题,不管了,先留了个电话把客户打发走拆机。这台机子以前没拆过,主板是010194G00-35K-G的 ,万用表量了一上CMOS电池3.02V正常,要不迅维网上下个BIOS刷下,找了一下没找到合适的,怎么办呢,心想南方天夏季很干燥,不如先放下CMOS电试,不行再刷BIOS,取下电池,过了3分种装上电池,然而奇迹发生了,待机电压变到0.006V了,有搞头,按开关电流小跑到1.1V亮机了
     总结,要是开机电流正常,就清一下CMOS试试,可能有想要的结果,不求加分,只求认证
这不是要认证了吗,我也要多发发,刷一下存在

网友:
经验啊,以前知道索尼的有自锁电路,没想到CMOS电池还会影响这种问题

网友:
我昆明的  哈哈  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毛爷爷挣得很是轻松啊

网友:
有技术就是厉害。

网友:
放电,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省力,赚钱快。

网友:
小伙,你这钱来得安逸啊。。。

网友:
捡到钱了,呵呵,

网友:
你看,这钱挣的太轻松了吧,呵呵,要是天天有这好事就行了

网友:
COMS电池放电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网友:
放电,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
多与客户沟能省不少时间和精力啊,楼主厉害!

网友:
最好加个权限

网友:
BIOS信息出错会导致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前几天还修了一台NEC的,开机大概1分钟左右掉电,也是清BIOS电池好的

网友:
BIOS信息出错会导致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习惯性先放电 刚开始还不知道咋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真实很少见,像cmos保护,一般都会不触发,像dell  cmos保护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