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电量消耗快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8):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电量消耗快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电池不耐用,电量消耗快。

  客户的一台iPhone6S,故障描述是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电量耗电快。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首先排除电池的问题,直接用电源表加电,没发现漏电,那就排除了加电漏电的故障。直接开机发现电流从300毫安起跳,开机后待机电流漏电300毫安。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1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2

  正常的手机一般是80毫安起跳,开机完成后待机电流会变小。一般开机大电流维修思路是:开机后测量主电源的输出,看看电压有没有异常变大的现象。哪一路变大证明这一路上的芯片有问题,然后就拆芯片用排除法来维修。

  由于这台机是二修机,先观察同行动过哪里,结果同行动了最容易引起开机大电流的芯片。USB控制管U4500,充电控制管U2300,还有最容易出问题的U5411_RF。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3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4

  按照惯例先把同行动过的全部更换,结果故障依旧。从主电源的输出电压开始查起,一路路查下去,结果所有的输出都正常。即使更换主电源也不行。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5

  最后只能搬板!iPhone6S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有的故障非常难查,只能通过搬板以绝后患!把原来主板的CPU、基带、硬盘、基带码片资料全部搬到一个没有问题的ID板上。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6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7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8

  然后开机,还是电量消耗快,拆了硬盘开机也是定在300毫安。

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 电量消耗快维修 图9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CPU出问题也会导致开机大电流,只要测量主电源输出正常,主电源更换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有很大的可能是CPU本身导致!

  不过,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能让这台手机当备用机的思路,改装一个2万毫安的充电宝作为它的电池,虽然把充电宝沾到后盖有点难看,不过即使它漏电,待机一周应该不是问题,这样iPhone6S手机电池不耐用,电量消耗快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A:
这备用机用起来像砖块

网友B:
工程量好大呀。没弄好最后收多少钱呀~~~~~~~~~~~~~~~

网友:
涨见识了,CPU也会导致大电流的出现。看来苹果的CPU也真是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备用机用起来像砖块

既然是备用机,就不在乎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量好大呀。没弄好最后收多少钱呀~~~~~~~~~~~~~~~

人这个是转载的,收多钱是一回事,原理揭示我感觉更重要点。

网友:
功能应用都OK吗,这样

网友:
现在修手机就是赚钱

网友:
手机玩的6,,,,,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啊·想怎么搬就怎么搬·····

网友:
手工过关  就可以修手机了  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起,我也不会呀

网友C:
这个……浪费一块料板,不知道有没有快速定位cpu问题的方法

网友:
这机修得不值

网友:
U本事导致漏电的,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估计顾客看到了会骂娘的。

网友:
我手上有台类似的机器 前一天还正常的  第二天就不正常了  夹电不漏电 按一下开机键就自动开机了 电流在400-500MA  不装屏的话100多ma  开机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就是耗电快  用电流表测试 待机息屏 50ma  每隔三秒条到200-300多毫安  不确定是不是PMU的问题

网友:
这会又神奇的好了.....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cpu问题导致的漏电,只有下层会引起吗?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不如换个上层看看哦

网友:
估计是上盖,7代就会

网友:
搬板竟然也没好。只能说是cpu故障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不少。

网友:
那这个机器是不是就算是练手了啊?收不到钱啊

网友:
这一单生意做得不值了,功夫没有少耗,肯定收不了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浪费一块料板,不知道有没有快速定位cpu问题的方法

料板没有浪费呀,客户原版可以留着下次搬板了

网友:
老司机,背后贴2W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