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774 VER 3.0 亮机BIOS

楼主(2017-05-08):
V星 MS-7774 VER 3.0 亮机BIOS

微星 MS-7774 VER 3.0.zip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A:
MS7774开机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7774开机不显示

不显示检查一下主板是否工作吧

网友B:
刷上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之前故障开机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上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之前故障开机叫

检查看下有无明显短路故障,要不就I/O 和桥了。

网友(2017-07-24):
这个能用么,,谁试过啊。。可以亮机不

网友(2017-09-02):
楼主 你这个BIOS支持G1620 系列的处理器吗

网友C(2017-10-05):
刷了。开机就掉电。我原来的bios是开机不亮机有跑码的。大家下载时候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开机就掉电。我原来的bios是开机不亮机有跑码的。大家下载时候要考虑一下了。

看准版本号,或者还有其他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2018-01-27):
下载就2.5M  大小不一样刷上去也掉电重启

网友:
这个bios  刷的时候  考虑一下  我的本来不过内存  报警 刷玩这个bios后 风扇一直转  故障都变了  不行 求关

网友:
这个bios不能用   我机器本来故障就是不过内存报警  刷玩重启   别说版本号不对 大家眼都好使

网友(2018-08-29):
不好用 刷上掉电 这个大小才2.5M 我备份出来的是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