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9 plus拆机教程

楼主(2017-05-08):
vivo x9 plus拆机教程

  vivo x9 plus采用了5.88英寸全高清IPS屏,搭载八核心高通骁龙653处理器,运行内存为6GB,储存空间为64GB,前置2000W像素+800W像素双摄像头组合,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电池容量4000mAh。那么vivo x9 plus内部结构如何呢?下面让我们通过vivo x9 plus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vivo x9 plus拆机

vivo x9 plus拆机方法/步骤:

  首先,将机器关机,然后用顶针取sim卡托。

取sim卡托

  接下来,卸掉底部两颗固定螺丝。

卸掉底部两颗固定螺丝

  使用吸盘和撬片辅助将屏幕分离。用尖锐东西撬出缝隙然后使用撬片插入在慢慢分离。

将屏幕分离

  机壳成功分离。机身采用三段设计,机壳上有散热贴和天线触点。

机壳成功分离

  拆下的机壳特写。机壳上在主板的对应位置覆盖有石墨导热贴辅助散热。

拆下的机壳特写

  机身三段式设计。

机身三段式设计

  机身主板顶部特写。所有的芯片都设计在屏蔽罩内,所有连接器则被独立的金属盖板固定。

机身主板顶部特写

  使用螺丝刀,卸掉固定电源BTB固定盖板支架的螺丝。

卸掉固定盖板支架的固定螺丝

  卸掉螺丝后使用镊子将盖板取下。

vivo x9 plus拆机取下盖板

  使用撬棒断开电源BTB。

断开电源BTB

  使用螺丝刀卸掉另一个固定盖板支架。

卸掉另一个固定盖板支架

  用镊子取下固定盖板。

取下固定盖板

  将主板上的固定螺丝卸掉,就可以将主板取下了。

卸下主板上的固定螺丝

(本文内容来自电脑百事网)

网友:
  取下的主板正面、背面。

vivo x9 plus主板正面

vivo x9 plus主板背面

  撕掉金属屏蔽罩可以看到屏蔽罩是焊死的。

vivo x9 plus拆机-屏蔽罩是焊死

  卸掉后摄像BTB固定支架。

卸掉后摄像BTB固定支架

  使用撬棒断开后摄像头BTB,慢慢将前置双摄像头取下。

断开后摄像头BTB

  前置双摄像头是集成在一个模块里的,镜头的大小不一样,大的就是2000W像素的,小的为800W像素的。

集成在模块中

前、后摄像头特写

前置双摄像头特写

  接下来拆解中部电池。根据拉带提示操作,电池就可以轻松取下。

电池特写

  接下拆掉数据接口固定螺丝,将数据接口撕起。

将数据接口撕起

  使用撬棒撬开扬声器模块。

vivo x9 plus拆机 图25

  取下的扬声器支架模块内部。

扬声器支架模块内部特写

  取下的扬声器支架模块外部。

扬声器支架模块外部特写

  用镊子取下耳机座。

取下耳机座

  vivo x9 plus拆机到这里就结束了!

vivo x9 plus拆机全家福

网友:
很详细,很有帮助。

网友:
下次遇到应该会拆了

网友:
拆机还是的多拆多练 谢谢了

网友:
拆手机就是个细心活儿!感谢分享,有这个指导步骤可以避免拆机过程犯错误!

网友:
厉害了 哈哈回去把我妹的手机拆了

网友:
这手机看着挺难拆看来也不难艾玛

网友:
很详细的拆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