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08):
今天接一台同行的G400,现象为开机上电就掉电,电流表的红灯亮一下就掉了,拆开外壳,祼机上电,一样现象,上电瞬间电流灯闪了一下就掉了,表示上电瞬间有大电流,后来连着按开关键几次,只有一次电流跑到0.05A就不动,量电压发现待机的5V电压变成2.1V了,如图1。然后拔电,还是一样,但在待机时,5V是正常的,触发后变低为2.1V,后来把PJ402断开,如图2.再触发,5V正常,说明是后级问题。焊上PJ402。按图纸3查+5VALW,在4图中把J9断开,在图5中拿掉U36还是2。1V,接着把图6中的U38拿掉了,终于出来5V了,触发电流跑到0.27A,再查+5VS,在图7中拿掉U10,在图8中拿掉U73,在图9中拿掉UA1,开机还是大电流,最后还有图10的CPU供电芯片用+5VS供电,还有图11的显卡供电芯片+5VS供电,想着拆这两个芯片太麻烦,还是先把输出供电电感拆了吧,就先拆PL802与pl803,然后上电,电流直接跑到0.6A了,然后焊上PL802,没发现短路,再焊上PL803,短路了,查了外围元件,没发现问题,正好有个料板,把PQ802换掉,开机,屏亮了。维修完毕,这个现象,我在论坛上发过,都说后级有问题,但烧鸡又烧不出来,机子虽然修好了,但还是没想通为什么这个供电的复合管坏了会引起掉电,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