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A V 1.0 H61H2-LM5 V1.0没复位 秒杀

楼主(2017-05-08):
早上,一同行拿来一块板,一看是联想的原装板,说实话挺怕这原装机的板的,正面的型号是IH61MA V 1.0  背面的型号是  H61H2-LM5 V1.0

当时有点忙,我说放在这里吧,到时候什么问题给你打电话,他非要让我试试,我知道,他怕不是主板的问题,我就用我的CPU试了一下,能触发,但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来吧,先测一下电压吧。内存1.5V,MN17管1.05V。MN18 管1.8V,。桥供电1.05V  ,CPU供电1.18V,电压都有。,没有时钟也没有复位,,
这我就有点头疼了,想一下思路吧,看看各接口没有问题,翻过来看一下,*脏话*。这不是内存烧断了?

这断线会引起没有复位?先不管他了,接上去再说吧,,。这条线是VDDSPD 3.3V,
接好了,,

通电。
好,跑码了。内存报警了,
上内存亮机。

我有点不太明白了,VDDSPD会引起没有复位吗?我以前遇到的VDDSPD断线都是内存在报警,
这是怎么回事,大神回答,。。谢谢.
大家别忘了给我加分呢,。维修工作不容易啊

网友:
怎么有的图没有上传上去呢?

网友A:
我告诉你为是么,这款类似华擎,采用VDDSPD供电上拉SYS_PWROK送给桥。你这个故障是风扇狂转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为是么,这款类似华擎,采用VDDSPD供电上拉SYS_PWROK送给桥。你这个故障是风扇狂转无复位

是的,没有复位,风扇好像是不狂转,,

网友B:
华擎喜欢这样搞,SPDVDD作为SYS_PWRGD的上拉供电。

网友:
有一双狠毒的眼

网友:
顾客当时就在身边········楼主怎么给定的价·

网友:
要是没有看到断线,这种故障要是没有图纸,换作我肯定修不好了

网友:
spd断线   通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擎喜欢这样搞,SPDVDD作为SYS_PWRGD的上拉供电。

看了大神的回复 我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根线不止给到内存spd供电,,还有那一块的其他电压吧

网友D:
想问下楼主怎么收费的?

网友:
同行的板子,不是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大神的回复 我又学到东西了

你这是在隔喑我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楼主怎么收费的?

同行的,能收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人为造成烧断线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行的,能收多少钱,。

最少40   元  还是   要的

网友:
细心,其实故障都挺简单的,关键还是细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少40   元  还是   要的

好便宜啊,我们这同行修电路最低8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便宜啊,我们这同行修电路最低80.

你哪里啊?这么好赚?

网友:
修得不错 加分

网友(2017-10-19):
今天修到一块与你一样故障的主板,断线处补焊后,正常开机进系统。BIOS论坛很多就没备份了。

网友:
SPDVDD作为SYS_PWRGD的上拉供电,没有SPDVDD就影响了SYS_PWRGD,所以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