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1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7-05-08):
前两天接到一台G510,外界正常,内屏不亮。测试没有屏开启信号。直接屏拆掉换屏故障依旧。看论坛,有人说这问题刷BIOS能好。下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于是觉得应该不是BIOS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有人会觉得是显卡问题,说实话,这种新显卡我还从没遇到坏的,还是先别动显卡。手上又没有这个屏线。可是万一屏线发回来不是屏线问题还要少赚几十块,还是先测试下屏线,先把主板屏接口阻值都打了一遍。发现没有问题。直接把屏线测一下通断吧。当测到EDID_DATA信号时,发现屏这边无穷大,应该屏线断了。这个信号。如果说没检测到屏的EDID信号。UT2芯片是不会发出屏开启信号的。感觉问题就在这里。直接定了屏线,第二天换上直接亮机。机器已经拿走。所以没有机器点亮的图片 ,发这贴主要是告诉大家G510好像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因为我看见论坛有几个都是这种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所以不要一直纠结刷BIOS- -、

网友A:
细心最关键,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心最关键,一步一步排查

是呀。任何问题都得心细才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实用 非常感谢

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跑码基本完了,我一般会去量一下EDID_DATA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码基本完了,我一般会去量一下EDID_DATA信号

恩,之前就没考虑到这个,很少遇到EDID信号出问题的。

网友D: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有图有真相

网友E:
联想G510屏线 好像经常坏,我都修过2台了!外接显示,内屏无显

网友:
现在的显卡没以前那么容易坏,而且现在都有显示转换芯片

网友F:
屏线断了  怎么不飞线呢 又浪费了10几块钱

网友G:
土豪啊,您就不能补下线嘛..楼主的技艺在下佩服。。

网友:
“有人说”害死人呀

网友H:
说的也是,一根屏线,很容易接的嘛,还需要订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为人民服务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土豪啊,您就不能补下线嘛..楼主的技艺在下佩服。。

补线。返修你就知道了。还是直接换掉妥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G510屏线 好像经常坏,我都修过2台了!外接显示,内屏无显

恩,就是看到论坛上还是有好几个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有图有真相

只是希望大家遇到多注意点这个机器。

网友:
查开启信号,莫慌,思路要清晰

网友I:
楼主还记不记得修这个本子的时候屏线的位置啊,是不是在屏轴哪里弄断的,我原来也遇到过类似的本,分享的经验给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屏线断了  怎么不飞线呢 又浪费了10几块钱

防止返修建议还是换一个屏线最好了,又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的也是,一根屏线,很容易接的嘛,还需要订货

补线返修率高,客户会认为你技术不好的,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记不记得修这个本子的时候屏线的位置啊,是不是在屏轴哪里弄断的,我原来也遇到过类似的本,分享的经 ...

这个机器屏线在左边。拆开的时候屏线看不出来是坏的。是测通断测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防止返修建议还是换一个屏线最好了,又不是很贵

还是版主理解我。

网友:
有图有真相。方便了大家

网友:
还好,最后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大家讨论下,包开屏线后用什么胶布再次包好的?用布基胶带?还是用的黑胶布?我的用的生胶带,韧性好?表面光滑 耐用

网友:
感谢为人民服务的老司机,

网友:
可以,,,学习阿拉

网友:
不敢买屏线,很容易碰到修过的屏线

网友:
这种测试方法可以

网友:
还是换好点,前几天一台hp的开机4屏,集显,拆开屏线断呢一条,接上用两天又那样,果断换掉。

网友:
高手啊 感谢分享

网友:
屏  19  V       有吗

网友:
333土地大厦

网友:
一般外接亮的跟BIOS,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哦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查屏检测信号,开机有3v到屏读取屏程序才正常显示,太简单

网友B:
非常实用 非常感谢

网友K:
我的用独立显卡 玩游戏卡屏  烤机显卡运行直接蓝屏  屏蔽独立显卡 集成一切正常 是不是按大神的 换3个303电容?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G510花屏,也是换屏线好的

网友L:
主板EC检测不到屏,导致不发出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土豪啊,您就不能补下线嘛..楼主的技艺在下佩服。。

既然已经有1根断了,剩下的也命不久矣

网友M:
思路不错  目前还没遇到过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思路不错  目前还没遇到过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

恩,秒杀到不至于。反正遇到这个机型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板EC检测不到屏,导致不发出屏供电。

看来这机器屏线的确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用独立显卡 玩游戏卡屏  烤机显卡运行直接蓝屏  屏蔽独立显卡 集成一切正常 是不是按大神的 换3个303电 ...

你这是哪跟哪啊。你有看我的题目吗- -。

网友N:
知道那根线断了 接下不行吗 不用换屏线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知道那根线断了 接下不行吗 不用换屏线吧

认真看看别人怎么回复的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认真看看别人怎么回复的吧,哥

EDID-DATA断了 换的屏线  我说接下这根EDID-DATA线 就不用换屏线了 是吧

网友:
感谢 老司机

网友:
屏线坏了  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

网友(2017-06-09):
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器,进水的机器,进的不是很多,显示上电0.05    是5V转换电路故障,修好后,也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屏线都正常屏总线信号也正常RTD2132R 各项供电 总线也正常,AUX_P  和AUX_N    0.5V     但是LANEOP   和LANEON为0   此类电路修的不多,没有啥经验,也不知道这两个信号没有是不是正常的    准备发一片RTD2132R回来试试先

网友:
我的机子和这个问题一样的经检查确定是屏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