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老是有7~10个珠没焊上去,求方法

楼主(2017-05-08):
我植球涂薄薄一层,也涂得均匀,上框植球后。我风速4温度380,不下框子用大风枪头吹 每次吹完都会掉7~10珠子
吹太久又怕桥坏
求大神给些技巧和经验

网友A:
风速最低  或者1-2档  温度280     不要那么高的风速  温度也太高了

网友:
低温低风速,温度低点时间长点桥不会坏。

网友:
将焊盘用有铅的锡丝镀一下,因为锡球一般是有铅的。

网友:
焊盘要处理干净,。。。

网友:
温度低了,掌握好温度,看锡珠融化后再停 ,注意锡珠的反光变化,确定是否融化

网友:
网速太高了,感觉

网友:
焊盘一定要处理干净,慢慢升温

网友:
风速感觉有点大温度还好 吹的时候风枪先手中旋转几秒整体加热然后顺时针 慢速走一圈就ok了

网友:
焊膏质量有关系,用吸锡线拖的太干净也有关系

网友:
锡珠倒上钢网后可以先用比较宽点的平口或者镊子大头一端刮一下,再用风枪加热融化

网友:
差几个就补嘛,风速调低。相同规格锡珠放上去吹就行了嘛

网友:
风速调低。温度360度

网友:
掉球補球吧,多花點心思慢慢補吧

网友:
这个是经验和技术相结合才能出的结果,局继续努力吧,

网友:
焊膏质量有关系  不要买差的   桥要弄干净。 还有上珠前 先把桥热一下 再上珠子   主 要心要细

网友B:
焊盘肯定要处理好。个别的焊不上,风枪吹熔了,用镊子一个个按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速最低  或者1-2档  温度280     不要那么高的风速  温度也太高了

但是我师父说要450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盘肯定要处理好。个别的焊不上,风枪吹熔了,用镊子一个个按上去

那锡珠不就粘在镊子上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锡珠不就粘在镊子上了吗

粘到镊子上,那还不是没有焊到焊盘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到镊子上,那还不是没有焊到焊盘上吗
锡珠不是被吹熔了么,我搞不懂

网友:
先把锡珠用镊子夹到焊盘上,再用风枪吹熔的同时,用镊子按粘到焊盘上去

网友:
换好点的 焊油 感觉就是焊油 问题多

网友:
助焊膏不要上太多,仅仅有一点点就可以扫平整个BGA了,再用风枪吹,风速调小,温度调大。

网友:
我晕 我刚开始也一样 温度控制不好 高点 都网都搞上去了 芯片直接完了

网友:
买点好焊膏吧,现在市场太多的劣质焊膏充斥。

网友:
380 老哥敢问你植株成功率有多高,,我温度打到280都急

网友:
如果风枪温度正常,不偏的话,150度 30秒 换 300度 60-90秒就好了

网友:
是啊 都是细心的事情

网友:
温度高了,温度低点,吹芯片不易死,带网吹看到每个锡球都下沉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快收枪,锡化有一个过程的。你可以不带网吹,看起来更加直观。

网友:
先把钢网拿下来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