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ELL 14-7447主板 需要一片

楼主(2017-05-08):
DELL 14-7447 板载I5 哪位朋友有吗》??

网友A:
刚给客户修好一个没拿走  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试下

网友:
这个板子怎么新  CPU挂了吗

网友:
这标压U可不便宜

网友:
楼主去X宝看一下去,里面应该有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给客户修好一个没拿走  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试下

太好了 机子现像为不显示 显卡确定没问题 怀疑CPU有问题  HDMI 有花屏 VCOER 电压好像不正常  量电感 进CPU那端是1.7V  另一端是1.2几V 帮我量一下看看正常吗

网友B:
1000块肯定少不了 最主要是没得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0块肯定少不了 最主要是没得卖

CPU要1000?那应该要不了那么多大概700吧,只是担心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要1000?那应该要不了那么多大概700吧,只是担心买的芯片有问题

主板1000多  CPU 太贵了 风险太大 万一假货怎么办?

网友C:
外接HDMI花屏,机器好像是CPU直接输出上EDP的高分屏,查过后加焊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HDMI花屏,机器好像是CPU直接输出上EDP的高分屏,查过后加焊CPU试试

焊过了 一样问题  外接 和屏都是直接挂CPU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1000多  CPU 太贵了 风险太大 万一假货怎么办?

外接有花屏,先断显卡PCIE总线试试,最后得加焊CPU,不行就放手吧

网友:
没有大修过的话,可以找我换,VX:133660865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 机子现像为不显示 显卡确定没问题 怀疑CPU有问题  HDMI 有花屏 VCOER 电压好像不正常  量电感 进C ...

对的 cpu是1.7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