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G电流上到0.17掉电维修hh

楼主(2017-05-08):
型号:DA0LE9MB8E0 REV1.0
现象:电流从0.02上到0.17掉电
总体;主板才出来后发现被人家修过飞了根线,而且ec明显被换过。
处理: 别的先不管既然掉电,而且电流那么低,况且被修过。先从开机电路修。
插上恒流源量3v5v有电压正常。开关3.3v正常有跳变。广达的主板有个特点月饼老师说的。就是ec如果没有hwpg也会掉电。
于是先量了一下果然没有。这里先不着急去找HWPG信号为啥没有高电平。先测测ec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3v,rsmrst#3.3v正常

测s5-on信号3.3v也正常。DNBSWON#0v正常。suson3.3正常。MAINON3.3v正常且有跳变。这里的MAINON是上一家改过的。看来上一家改的还可以。
接着量HWPG 0V不正常看来问题来了。量对地阻值160多不短啊。先不管了先挨个量个芯片单独的hwpg。这里走弯路了。才了量了2个都没有高电平
我都是把单独芯片的这一脚隔断量的。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这上面。仔细想了想缺点呀也会导致掉电。于是找2级转换电压。
先找SUSON看看2级电压出来了没。

量了一下PQ66第二脚suson没电呀。不对啊。我明明测得EC  suson 3.3v的。难道断线了。于是飞了一根线接到ec95脚开机电流刷刷往上跑。亮机了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给我加点分白,您的鼓励是我发帖的动力谢谢。

网友:
分析的挺详细,不过最好先把电脑型号改对了,误导人

网友:
我说看了半天,E430什么时候用了广达的板子。

网友:
厉害 广达掉电是很难修的呢  你都修出来了   给你加分吧

网友:
实在不好意把电脑型号写错了。应该是朝阳E43G谢谢大家的批评。万分感激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