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5-09):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当我们使用无线网络时发现无线网络连接上但上不了网,那应该怎么解决?笔者为大家提供了无线网络连接上但上不了网的解决方案,一起来看看吧!

无线网络连接上但上不了网的解决方案:

  1、首先要确定系统后台的服务是否正确运行,有两个服务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服务XP系统下是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Win 7下是WLAN AutoConfig),此服务为无线网络提供自动配置;第二个就是DHCP Client,如果客户端是通过自动获取IP来联网的,需要开启这个服务。服务管理控制台位于“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确保这两个服务的状态是已启动)。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

  2、登入无线路由器,查看设备的工作状态,特别要注意一下WAN口是否通过PPPOE获取到IP地址。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2)

  如果发现这里并未获得IP,可以手动点击“连接”来进行拨号;若还是拨号失败,需要分别检测故障是出在路由器上面还是猫上面。首先将无线路由器撤掉,直接将猫插在主机上进行拨号 ,如果成功则说明故障出在无线路由器上,可以通过将路由器重置来解决;依然失败的话就参照本文所列的最后两条原因进行处理,或者提供拨号时出现的错误代码向运营商咨询如何解决。

  3、如果是手工配置的IP,需要检查主机的IP和无线路由器LAN口配置的IP是否在同一个网段,比如无线路由器LAN口的IP是192.168.1.1,则主机IP可以配置192.168.1.2-192.168.1.254范围内的任意IP,网关和DNS都指定为无线路由器LAN口的IP(这两个少配了哪个或者配错了哪个都不行)。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3)

  如果主机IP和无线路由器LAN口IP不在一个网段,你除了不能联网之外不会发觉有任何异常,这种错误也是经常犯的,可以使用ping 192.168.1.1检测与网关的连接是否正常。推荐用户开启无线路由器的DHCP功能,然后配置客户端自动获取IP(客户端只需要在上图中选中“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即可),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配置错误的IP。

  4、上网和DNS服务器的关系非常紧密,可能无线路由器和主机的配置完全无误,但是因为公网DNS服务器出现故障,域名无法解析导致无法使用域名的方式访问互联网(具体现象就是能上QQ却不能打开网页)。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主机一般将无线路由器LAN口的IP作为首选DNS服务器的地址,无线路由器接收到内网主机发来的DNS解析请求后再将请求转发到公网上的DNS服务器(在无线路由器的运行状态中能够看到无线路由器使用的公网DNS服务器IP),可以使用nslookup命令来查看是否是解析出现问题。

  如果是,尝试更换一个DNS服务器,比如202.102.224.68、8.8.8.8、8.8.4.4等都是常用的DNS服务器地址,可以在无线路由器中修改也可以只修改某台客户端的配置(修改无线路由器会影响到所有客户端),推荐普通用户只修改主机上的配置(如上图“首选DNS服务器地址”的部分,备用DNS服务器不需要填写);无线路由器修改的位置位于WAN口配置的部分,如下图所示(以D-Link无线路由器为例,其他大同小异),默认都是从ISP接收DNS,只需要改为手动输入然后填入一个地址即可。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4)

  5、有些时候为了拒绝非授权的用户接入网络以及预防ARP攻击,会在无线路由器上将客户端的MAC地址和IP地址绑定起来,这样做有一个弊端就是无论客户端自己更改了IP或者更换了网卡都无法接入网络,而且系统不会有任何的提示,你可以登入路由器检查是否进行了绑定或者与网络管理员协商更改一下绑定信息,无线路由器的绑定信息类似下边这张图所显示的。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5)

  6、检查你输入的无线密码是否正确,因为即使你输入了错误的密码,系统也不会提示你密码有误,很多人习惯将密码粘贴到密码框里,这时需要注意复制的时候不要选中开头和结尾的空格,因为一个空格也算是一个字符,这种将空格也粘贴进去的错误是很常见的。

  7、WINDOWS XP SP3之前的版本不支持WPA2-PSK的加密方式,如果你的无线路由器是选择的这种加密方式的话,你的XP系统需要打一下SP3的补丁,用户可以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来查看系统补丁版本,因为SP3补丁体积比较大,所以没有耐心下载的用户可以单独打KB893357这一个补丁(此补丁提供对WPA2的支持,补丁的搜索和下载可以在微软官方网站进行)。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6)

  8、我个人曾碰到过因为驱动问题导致无法上网,驱动显示是没问题的,后来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更新了一下无线网卡的驱动,结果问题顺利问题,推荐大家使用驱动精灵进行驱动的更新和升级。

  9、夏天或者阴雨天气,需要检查一下你的无线路由器和猫是否过热或者有没有受潮,路由器受热了也会工作不正常。作为电子设备,受潮会导致短路,肯定无法正常工作,预防这两种情况的办法就是将设备放置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10、如果你的无线路由器或者猫用的有一定年头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无线网络连接时坏时好的情况,登入无线路由器查看工作情况,会发现拨号连接会时不时断开连接,然后重新拨号,或者干脆拨不上去,这时你就要考虑是否要买新的了,顺便说一下,猫出问题的几率要远远小于无线路由器。

  无线网络连接上但上不了网还有一种情况是无线网络有感叹号上不了网,下面就介绍下出现这种情况时的解决方法。

无线连接上有感叹号上不了网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在任务栏上的“本地连接”图标有一个黄色的叹号,查看是“受限制或无连接”的状态。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7)

  右击任务右下角网络图标,从弹出的扩展菜单中选择“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项。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8)

  接着点击“更改配置器设置”按钮。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9)

  然后右击“本地连接”,禁用并重新启用来尝试解决无法上网的问题。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0)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1)

  我们还可以将IP获取方法设置为动态获取:右击本地连接,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项。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2)

  接着打开“TCP/IP”属性。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3)

  在打开的窗口中勾选“自动获取IP地址”,并点击“确定”按钮,并重新启用本地连接来尝试解决问题。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4)

  当以上方法均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判断路线的连接情况:打开“运行”对话框(按Win+R可打开),输入“CMD”进入MSDOS界面。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5)

  接着输入“ping 网关IP地址 -t”来检查本机与路由器的连接情况。如果无返回数据,则需要更换本机与路由器之间连接的网线。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6)

  输入“ping DNS地址 -t”来检查是否可以正常访问运营商的服务器。如果无返回数据,则需要对路由器进行外网接入设置。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7)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图18)

  如果数据返回正常,则表明网络因欠费而导致网络服务被停止,此时我们需要缴纳网络费用才可正常上网。

  以上就是为大家总结的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也希望在你遇到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的时候,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

无线网络连上但上不了网故障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7844-1-1.html

网友:
我怎么每次看到你,你都是在发这个,你这灌水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不会的就智能做系统了

网友:
DNS 外网,不行就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IP有冲突。还是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