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经典15秒关机一例

楼主(2017-05-08):
最近东莞下了两天雨,弄得空气潮潮的,虽然在东莞待了10年了,还是不太习惯下雨天
言归正传,同行拿来三块主板,第一块P8H61-M LX PLUS REV:1.0,开机报USB OVER current 报USB过流保护 本人小学毕业的,这点英文水平还是在实地学来的,既然是USB过流,那一定要找到USB_OC#信号呗,在论坛上找点位图,没找到一样型号的,然后就求助饼哥图纸,饼哥百忙中给我发来了图纸 有了图纸就好办了,就去找USB_OC信号就好,可是一搜既然没搜到,到论坛一看现在USB_OC变成了S_USB_OC#信号,果然搜到这个信号了,这个信号给了好几个地方,最终量到VGA接口上面一点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之后只有0.8V,USB_OC是3.3V的,一般的做法都是换个串联分压电阻,但是我的做法都是拆掉上拉电阻一坨锡的,最后问题解决,饼哥给我点位图后三分钟解决故障!

网友:
USB过流通病,华硕是15秒关机,技嘉是不关机可以进BIOS,进系统,但是USB接口失效,另外关机变重启。

网友:
    接到个一样的   没找到图纸   控电芯片  桥  全换了 都没好  最后刷了个boss  正常了   无奈

网友:
有图就是好找没有图的话有时候还真不太好找因为好几组那

网友:
华硕的15秒关机 有点位  基本都是秒杀的 厉害了 楼主

网友:
那我最幸运了,同样的问题,把主板是USB供电的待机5V跳线帽 挪一下,解决,进入系统后完全正常使用

网友:
你是强拉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