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显卡驱动叹号 N卡

楼主(2017-05-08):
显卡换过全新的 ,显存挨着屏轴的有点磨损两颗都换了。1.5V的转换MOS管也换了 还是不行。现在已经找不到那种问题了,求思路?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A:
看看旁边掉东西没

网友:
之前刷过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旁边掉东西没

仔细看看也没掉。

网友:
散热片下面仔细观察 是不是 有断线的

网友B:
显卡显存各项供电

网友:
把剩下的显存都换掉试试看吧

网友C:
显卡上方的两个显存换了,不行挨个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上方的两个显存换了,不行挨个换

换的就是那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显存各项供电

1.5正常,

网友:
升级BIOS,刷官网芯片组驱动和显卡驱动

网友:
换的芯片是不是还有问题啊

网友:
索性把另外2颗显存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