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5-08):
进系统大改2到3分钟掉电。故障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显卡的螺丝柱子两边断了不过不明显。引起显卡过热
遇到2台了一样的问题。联想的做工也不啥的

网友:
非常好 要细心

网友:
修主板还真的要细心啊,不然都要走弯跟了

网友:
路过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捡钱的活..

网友:
这属于代工厂的问题  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B:
原来如此 学习了 以后遇到同类问题可以修复

网友:
我是为了金币来的

网友:
跟华硕的有款机子一样啊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掉电的首先排除温度的问题。

网友:
已经碰到过四五台了,绝对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要细心

网友:
这个不是可以先跑下温度

网友:
这个好送钱机器

网友:
联想好几款都爱掉螺丝柱

网友:
通病啊,以后注意点了

网友:
  这款低端机   通病来的

网友:
怎么会松动呢,

网友:
呵呵 现在的电子产品不敢敬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捡钱的活..

维修中都有些捡钱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学习了 以后遇到同类问题可以修复

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学习了 以后遇到同类问题可以修复

这样的问题   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不细心的,会拆这拆哪,然后板费了

网友:
联想E46A 这故障的也很多,常碰见,可能跟我们几个客户大部分是这机器型号有关系吧。客户每次报修都是显卡坏。黑屏。一烙铁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