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987e带程序吗

楼主(2017-05-08):
修一台雷神911屏暗换新的EC后不触发,it8987e带程序吗

网友:
现在好多EC是改过字的,就怕你买到芯片是假的, 暗屏改一下电路就行了,换EC麻烦了吧

网友:
带的吧,上TB找商家代刷后发货

网友:
这EC带程序的,得刷或买剪板的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的EC找剪板的Ec试试

网友:
换回原来的EC芯片最后发现原来是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定带程序吗?我刚好要找一个,主板进水,EC拉低了待机3.3V

网友:
这个芯片严重怀疑是带程序的,你看有没有剪板的芯片卖

网友:
买个剪板的EC,试试,其实暗屏不需要换EC,稍微改动一下线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