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M495 bios 不认内存问题

楼主(2017-05-08):
如题 型号为M495   A8-4500M APU

没刷之前问题是 不认4G以上内存 2G单条可亮 识别正常 双通道不亮机 (同品牌 同频率内存)

某度搜索大神经验  判断后决定刷以下BIOS DOS下

成功刷入后   亮机 BIOS可正常识别4G  可是进系统后  XP只1.42G可用   重装win7 64旗舰 安装内存4G 可用还是1.42
没招了  求大神指点

新手小白  望大神海涵!
更换过 金士顿4G  三星4G   问题依旧  还是1.42  GHOST  UEFI 版本系统都一样
刷后BIOS 如图

急急急  在线等

网友:
图片内存显示2G  是因为我卸掉了一条 用来拍照了
就这条子  只识别1.42
急急急 在线等!

网友:
换个CPU 看看,是不是CPU 内部的控制器报废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换cpu 就好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