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1L笔记本开机卡在LOGO处不动,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系统,有谁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7-05-08):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K501L笔记本I5-5200CPU,8G内存,GF940M显卡。故障开机卡在LOGO处不动,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系统,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键盘坏,硬盘坏,USB接口坏,桥坏。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你先排除一下。

网友:
先把不影响开机的外设给拆了,再试下,不行的话先刷个BIOS,还不行的话有可能网卡或者桥那些坏了

网友:
硬盘拆了看看

网友:
卡LOGO先拆外设 拆完不行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用去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硬盘坏,USB接口坏,桥坏。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你先排除一下。

谢谢您的提示,已经修好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外设拆出来,当拆到M2硬盘的时候发现可以进BIOS不卡LOGO了,难道是M2硬盘坏了???仔细观察硬盘发现金手指有一层黑黑的氧化,于是用橡皮擦亮装上去OK,进系统一切正常。

这笔记本有两个硬盘哦,我还测了一下主板电压记录下来方便以后修到有用,也把BIOS备份下来了共享:华硕K501L板号:K501LX IO BOARD REV.2.0 W25Q64FVSID 8M.BIN。有一点很奇怪它的显卡供电电压竞然是0V,难道显卡不用电??这里就不清楚了。谢谢大家。

华硕K501L板号:K501LX IO BOARD REV.2.0 W25Q64FVSID 8M.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提示,已经修好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外设拆出来,当拆到M2硬盘的时候发现可以进BIOS不卡LOGO了,难 ...

这种问题下次就先裸板测试下 好多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呃呃 一般先检查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提示,已经修好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外设拆出来,当拆到M2硬盘的时候发现可以进BIOS不卡LOGO了,难 ...

我修台式机主板的时候有遇到PS2坏了要几分钟才能开机的,应该是自检过不了的原因

网友:
外设问题造成挡机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提示,已经修好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外设拆出来,当拆到M2硬盘的时候发现可以进BIOS不卡LOGO了,难 ...

错了
我觉得你应该给他换一块M2硬盘,换下来的还可以卖钱

网友:
先裸板点亮,不行的话,果断刷BIOS

网友:
ASUS K501LX R2.0?

网友:
ASUS K501LX R2.0

网友:
不用多看直接干BIOS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