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010报警8声

楼主(2017-05-08):
经查明报警8声,需要跟换显卡,加焊无用,以亮机

网友:
楼主说的好简洁啊,是换显卡后亮机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报警8声有没有可能是显示排线的问题

网友:
8声多和显示有关 有些加焊也可以亮机 彻底当然换芯片

网友:
8声报警有很多故障的,例如,屏,屏线借口,屏线,屏供电,显卡等。

网友:
一定要换显卡吗

网友:
原来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