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X开机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7-05-08):
主板原来是开机0.09加焊U开机1.56不亮机,没有集显供电,屏蔽集成内存之后开机1.36,没有示波器感觉好像过了内存了,但是电压没有跳变感觉又好像有又没过#604这个信号拉低就有集显供电了,但是依然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GF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举报灌水,人人有责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一台ASUS X550WE,也是没显示,还没有头绪。

网友B:
这样的主板我都是交换

网友:
  交换吧  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主板我都是交换

这个是二修主板了。前面有个人修过了,交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LZ到底想表达什么?

告诉故障与特征了,如果是你,你先从哪儿入手啊。

网友:
交换不了了,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