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3125tx 待机0.014 不触发

楼主(2017-05-08):
hp dv4-3125tx 待机0.014 不触发 量各电感阻值正常 待机没有3V5V 开关有3V  这个本子没修过 有没有修过的师兄 估计什么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看电流待机不正常,找图纸修修看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根据这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8171-1-2.html 测量了各个测试点 没有短路 既然不出3V5V 所以果断换了 IT8518E  系统供电马上就出来了 触发上电 开机了 感谢迅维网 感谢发帖的兄弟们

网友:
就是这个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怎么不认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