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7P触摸不灵!

楼主(2017-05-08):
7   7P触摸不灵!

网友:
   牛掰  就服 修手机的

网友:
楼主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不能上来就直接换芯片啊……

网友:
我给找出来了。

网友A:
能具体现象是2.75v电压低还是反复变?原理图上这芯片还是很简单的原理。万用表测的哪个地方,还是直接就换??

网友:
应该可以短接吧。和照相差不多? 下次遇到试试就知道了。不行就接个3V过去试试

网友:
不触摸分好几种情况,这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
这个收藏备用

网友:
路过,学习了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降压使用的,直接更换就好。

网友:
牛逼'正好有一个机子!!!!!!!

网友:
说的是7 7p 换的6s 屏出现的问题吗?

网友:
修过一个小米5也是触摸有时候会出现完全无触摸,直接短接的,修好了!不知道这个可以短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现象是2.75v电压低还是反复变?原理图上这芯片还是很简单的原理。万用表测的哪个地方,还是直接就换 ...

这个芯片太简单了,一脚输出,3脚开启,4脚供电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7的 触摸失灵

网友: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ssss

网友:
短接3v知道也行吧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出来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