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小修华硕x88v板号f83vf rev1.1 USB无供电

楼主(2017-05-08):
迅速拆机

打开图纸先找到USB供电先把两个保险丝拆了看下是不是USB后级原因引起的供电不出

接着从图纸上找啊找找的花儿都谢了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这个USB5v供电是由5vpwm通过一个8脚复合管转换得来的

接着开始跑线找到如图的那颗复合管

测得2脚为低电平0v 问题就在这里了  测得4脚为14.31v 发现这条线都是由12V GATE DRV而来

然后直接飞线 使2脚为高电平使n管导通(华硕点位图懒得找:lol就直接飞了 大神勿喷)

USB供电完美出现

为了保险起见 先裸板外接USB键盘测试(3个口)都正常

然后迅速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OK 维修到此结束

第一次发帖希望各位大神不要嘲笑我哦

网友:
我怎么评不了分

网友A:
评不了分啊我    为什么

网友B:
为什么手机版看不见我传的图呢:liuha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评不了分啊我    为什么

你的可能没有实名认证吧

网友D: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E:
你从哪引的线啊,会不会在个别时候不正常的,如休眠或深度休眠等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从哪引的线啊,会不会在个别时候不正常的,如休眠或深度休眠等时候

引的两条线在图纸上名称是一样的呢 所以相连的呢 船长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图有真相

第一次发帖 求加分

网友:
学习,太利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可能没有实名认证吧

现在要实名认证才能评分吗

网友:
可以,,看样子技术还不错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电压,不错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评不了分啊我    为什么

可以评分的,你的评分功能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手机版看不见我传的图呢:liuhan:

我自己的女手机版本的迅维网可以看见图片啊,你登录账号试一下哈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比较详细了,特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评分的,你的评分功能有什么提示吗?

点评分  啥提示都没有  就是点不了

网友:
看晚了   加不了啦,但是学习了 强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