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75 PRO 挡55 求指导

楼主(2017-05-08):
BIOS刷过,内存118,238 236供电3.3 对地500多,168脚1.5,VCCM 1.5,基准。0。77
CPU换过 ,ME模块供电正常,,超频的几个小八爪拆过,,CPU座子没法测不考虑了,,目测没问题没发现断线

网友:
刷bios是了吗

网友:
很多就是目测没问题的往往就是有问题。另外很多跑55的,只要各大供电正常,各个信号正常,我用毛刷轻轻刷座子刷好的1155板子也不少。

网友:
CPU座子    针脚  检查一下!

网友:
跑55拆U重装就好的,出现过几次

网友A:
看你描述  档内存 该排除的你也排除的差不多了    有没有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B:
找个内存打值卡可以排除是不是AD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  档内存 该排除的你也排除的差不多了    有没有换个bios芯片刷

换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内存打值卡可以排除是不是AD线的问题

这个比较麻烦,就是有问题也不知道在哪个点,,还是算了

网友:
把u座刷刷.再把内存槽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