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苹果6去除短路电容后不显示!!

楼主(2017-05-08):
iPhone6 苹果6去除短路电容后不显示!!

网友:
然后怎么处理。补上还是飞线啊!

网友:
楼主是修复了来分享,还是来请教维修思路啊?

网友:
楼主肯定是请教不显示怎么维修,可惜我不会修手机,绑不了

网友:
高手啊这是

网友:
我就感觉修手机的思路和修电脑的思路不同。修手机就一句话维修,自己的检测过程和怎么判断的不说。

网友:
这两个电容还真是经常翘 楼主肯定是硬翘的 风枪稍微加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苹果手机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这是分享维修思路来了,大家都没看图吗

网友:
挣点金币好搜索。。。

网友:
这肯定是断线了,飞线就搞定啦  苹果图纸那么多

网友:
v那个点应该补起来

网友:
这个电容下面有走线 要小心

网友:
接下来补点飞线吗?

网友:
补点飞线换电容

网友:
补线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多电容都挑了不怕供电不稳啊?

网友:
这是经验还是遇到问题了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稍微加热下。。。。。

网友:
肯定是断线飞线搞定

网友:
好好好的 断线了吧 补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
苹果不好修

网友:
精细活,补线!!

网友:
你拔了看图还连着呢

网友:
中间这焊盘铜箔都脱光了,估计得接线吧

网友:
这个图片拍的蛮清晰

网友:
三个控制背光的,以前查短路经常都翘掉,但最少要补一个上去!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这个说的有点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