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设备器中间针怎么短接

楼主(2017-05-08):
板号:LA-B092P

想用可调电源来修,接上去没反应,联想的设备器中间针有没有信号,可不可以接到19V上,怎么短接呢

网友A:
淘宝买个转接头或者直接找个换的剪下来接到电源上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转接头或者直接找个换的剪下来接到电源上用

这个可以短接1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短接19V吗

不能,千万别这样短接,干掉你的EC,有这样的转接头买的(维修必备)

网友:
PQ101A 1,6脚直连一下  试试

网友:
电压功率品牌检测   不能短接 可以骗过他  这个信号由+3v上拉

网友:
建议没个转接头 修机器还方便

网友:
不能短接 但可以飞线

网友C:
你想怎么个短接法?飞线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怎么个短接法?飞线可以的

难道不能PQ101A的1,6脚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