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52无CPU供电

楼主(2017-05-08):
量CPU开启信号无,信号从io发出,不知道开启的条件要测第几脚,知道的大哥帮忙教下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别的供电PG汇总发给EC,EC再发出开启CPU电压的信号,你查一下别的供电的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别的供电PG汇总发给EC,EC再发出开启CPU电压的信号,你查一下别的供电的PG

量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想换个io只有it8502e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想换个io只有it8502e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看一下论坛有没有人替换成功,没有要是时间充足也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论坛有没有人替换成功,没有要是时间充足也可以试下

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我看它的引脚是一样的只有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