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第一次修灯管问题

楼主(2017-05-08):
  接到一个客户电话说家里显示器冒烟了,让赶快过去看看,他现在都不敢开机了!我到他家后,闻了闻显示器确实有股糊味,告诉他这需要带店里检测问题。带回来后,先拆机,打开前面的盖子,拆掉螺丝。仔细观察电源板,没发现啥问题。然后继续拆屏。由于小白,第一次拆屏,小心小心再小心,终于揭盖屏的的后盖,露出了灯管。发现问题了。两个灯管一端都已经烧的发黑了、外面的塑料壳子也已经烧坏了。拆出顶管发现 线已经断了。就想试试烙铁能不能焊上。可以!用胶带包好,然后插上电源测试OK!(看论坛说灯管有肯能爆炸,刚开始吓的不敢插电),然后装屏再测试OK!开机完美亮了!没想到第一次修显示器就这么顺利!!只小心谨慎还是可以的
插入拆屏图

网友A:
\能烧成这样,一般都是去了保护

网友B:
最好还是连灯管和线一起换掉,这样保证能用的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烧成这样,一般都是去了保护

谢谢指点,意思是电源板修过把保护去掉了然后才烧成这样?看来我还要再仔细看看电源板。查一下问题。知其所以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意思是电源板修过把保护去掉了然后才烧成这样?看来我还要再仔细看看电源板。查一下问题。知其 ...

应该是修过的,,。

网友:
不怕麻烦还是可行的

网友:
最好是把灯管换掉哦

网友D:
用胶布包,不如用热缩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修过的,,。

联想2060 用的是LG的屏,没有修过,没有去保护,也会烧成这样。

网友E:
楼主不用热缩管,用胶带,估计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烧成这样,一般都是去了保护

会不是 灯管打火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连灯管和线一起换掉,这样保证能用的主。

线好像是 胶在灯管架上边的
感觉不好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2060 用的是LG的屏,没有修过,没有去保护,也会烧成这样。

看来 联想的 质量也不好
灯管绝缘做的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用热缩管,用胶带,估计会返修啊。

是不是灯管发热 还会吧线烧断

网友:
烧成这样子高压没有保护?

网友G:
有一批20寸的双灯管的机器,烧灯管是通病!
不专门指联想,其它品牌、杂牌也有,主要是塑料支架的。
建议换整个支架。

另:灯管一般不会爆炸,虽然电压比较高,但电流非常小。
不信,你找个坏的灯管,用掰断一根试试,顶多是“叭”,一声嘎嘣脆而已!

网友C:
测试两天没有问题,反复开机10几次,才送给客户的!如果返修就买热缩管吧!没备货,只能暂时用胶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灯管发热 还会吧线烧断

绝缘没有做好,漏电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批20寸的双灯管的机器,烧灯管是通病!
不专门指联想,其它品牌、杂牌也有,主要是塑料支架的。
建议 ...

版主说的很详细
灯管架 看来是铁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两天没有问题,反复开机10几次,才送给客户的!如果返修就买热缩管吧!没备货,只能暂时用胶带了。

感觉还是保险点的做法 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缘没有做好,漏电烧毁。

看来换灯管 还是得做好热缩管绝缘处理

网友:
换灯管会有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屏的通病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胶布包,不如用热缩管

大神好久没发主题了

网友:
联想的很正常了,有B305一体机,烧的屏背光都发黄了还可以亮,联想2060WD也是一样,通病来着,联想为了液晶拖过保修时间,基本感觉那机子都没有过流保护了

网友:
最好是套热缩管,这个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用热缩管。还有茶色耐高温胶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