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款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7-05-08):
1.  HP L1908W  现象:亮机就黑或亮机十几分钟黑屏。其中一条灯管负极虚焊打火,剥开加焊即可;
2. 联想L196WD 现象:花屏、闪屏,屏线不良,需更换。
修了数台单位机,大量数据证明。

网友:
亮机就黑或亮机十几分钟黑屏——好多显示器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你说的HP 应该是亮面如镜子那款吧,我修很多都是这个猫样

网友:
好呀  下次碰到 留一下  加分

网友:
这算啥通病

网友:
这是显示器普遍通病

网友:
好经验,收集备用。

网友:
当然是通病,HP那款都是同一根线出问题

网友:
现在这种显示器修的人少了

网友:
不管是不是通病,先加分鼓励!

网友:
通病的记住下次省很多时间

网友:
联想L196WD这个机器我修过多台了都是换屏线解决的花屏等

网友:
收藏下次省力啦

网友:
很好  值得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值得学习,出现这些问题能马上定位哪个出的问题

网友:
这个对新入门的同仁很有帮助

网友:
为呢金币顶起

网友:
搞过一台联想的,半死不活的,显示10来分钟关掉在开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