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白屏无屏供电

楼主(2017-05-08):
换屏线 不行 测量无屏供电 测量屏供电lvd3.3经 uc901 3脚输出 没有合适的芯片 直接3。5脚相连 ok 亮机 机子客户拿走了忘了拍图
芯片

网友:
这样问题是解决了,可是保修期间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这样做多了容易影响客户信任

网友:
下次有时间还是查下屏供电的产生条件 找到具体故障修复

网友:
有是可以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