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a430 0.6不显示 有时跑1.2可以显示

楼主(2017-05-08):
修神舟笔记本a430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是bios 问题。有修过的吗,请指教

网友:
我的U430跟你的情况相似时开时不开电流0.6,主板加热一下时间又久一点,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就只能等到他0.6的时候。测量哪些供电没有出来。 哪些没有工作。 别的没辙。 不知道别的大神有没有方法。

网友:
这个板好像是跟海尔T6一样的板,好像是有个NEC的大电容

网友:
估计有芯片不良   不亮的时候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