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0 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7-05-08):
此机器版号为:CIH61S1 VER:1.0  是一台一体机,CPU电压不出来,其他所有电压全部出来聊,CPU换过,CPU供电芯片换过,BIOS刷过,南桥也加焊过,还是不出,CP供电芯片EN信号3.3也到位聊,还有就是一加电主板有吱吱叫声,这个声音应该是不正常的,还有就是系统供电芯片产生的5V只有4.97V,我吧系统供电芯片换聊,以及系统供电芯片的MOS管和电感和电容换掉,还是4.97V,主板还是吱吱叫,没思路聊,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在线等哦

网友:
过载或者ton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