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7D360灰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5-08):
三星LS27D360灰屏,原来是四周有一个白圈,慢慢又好了。现在是整个灰屏了。

网友:
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查查屏线

网友:
直接改个驱动板 测试 再灰屏就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通意楼上 用通用板点一下吧

网友A:
改驱动板好像很麻烦吧,要飞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驱动板好像很麻烦吧,要飞线的吧

改 是为了 确定是不是 屏的问题

网友:
用点屏器点下多方便啊,还省得烦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故障,99%都是平的问题,通用板试一下,不行就没救了。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试一下屏

网友B:
先在加电开机状态下,测试屏供电电压,VON,VOFF,VD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在加电开机状态下,测试屏供电电压,VON,VOFF,VDD电压是否正常。

一开机这些电压基正常,但这些电压马上就掉,屏供电5V正常,请问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留几个坏,但是可以显示的屏,遇到这问题我都先换屏试

网友(2017-06-16):
引用 网友C:
一开机这些电压基正常,但这些电压马上就掉,屏供电5V正常,请问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

肯定是逻辑板的问题,+5V是驱动板提供的,屏上面的其他电压是由逻辑板的升压电路产生的。如果刚开机时候有,一会儿就没有了,应该是VON,VOFF,AVDD电压的负载有短路,需要先检查出短路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机这些电压基正常,但这些电压马上就掉,屏供电5V正常,请问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问题

你好!我换了升压芯片,这些电压不下降了,接上vga线屏有几条出现了,电压跳变时接vga/不接vga基本一样灰屏,难搞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