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大电流不开机,求助大神谢谢

楼主(2017-05-08):
DELL N4010大电流不开机,拆机发现是内存供电的上MOS管短路了,换后,公共点正常,3V 5V都正常了,一开机电流0.22停了,再查,发现内存供电短路,把上下MOS都拆除了,还短,再把内存供电芯片也拆了,还短,再把CPU拿了,就不短了,换一个好的CPU上去一样还是短路,到底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检查CPU供电

网友:
CPU上去后,开机后有东西烧了短路?CPU上去后阻值很低的

网友A:
好好量下各个电感  的阻止

网友:
量下CPU  那个场效应管是好坏

网友:
不行就烧机

网友:
大电流不开机可以把可调电源A数调低点摸哪里发热,很快就能找到。

网友B:
CPU 本来阻值 就低    还有内存供电管子短路  要换就换上下管   上官G级电压正常吗   旁边的电容也看看

网友C:
电流跳到0.22不算短路   在就是CPU电感本来对地值就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量下各个电感  的阻止

好的,谢谢啦

网友:
问题是现在没有大电流短路了,之前是内存供电导至的大电流,那里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本来阻值 就低    还有内存供电管子短路  要换就换上下管   上官G级电压正常吗   旁边的电容也看看

内存供电的上下MOS管和供电芯片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跳到0.22不算短路   在就是CPU电感本来对地值就很低

我是说一上CPU,内存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是0,不上CPU内存供电的阻值就正常,不是说CPU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D:
楼主修好了?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肯定还有MOS管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一台一样的问题

还没有,现在发现,这台电脑好像会烧CPU,就是CPU短路了,上一个好的上去,一下就烧了,又CPU短路,所以内存供电测量是短路

网友:
最新发现,这台电脑好像会烧CPU,就是CPU短路了,上一个好的上去,一下就烧了,又CPU短路,所以内存供电测量是短路

网友:
还没有,现在发现,这台电脑好像会烧CPU,就是CPU短路了,上一个好的上去,一下就烧了,又CPU短路,所以内存供电测量是短路

网友:
这个机烧cpu还没遇到,联想的v470和b470倒是很多挂cpu的

网友:
是完全对地还是有几欧值

网友:
仔细测量下主供电 MOS管控制级阻值

网友:
新手,观望,拿分

网友:
检测主板各个电压是否正常,主要根据时序查找电路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下面有东西啊

网友:
CPU 上下MOS 管 全 换了

网友:
应该查19V公共点

网友:
一般都事电容击穿短路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用烧机大法了。

网友E:
放上CPU先别通电,量测一下是否短路呀

网友F:
阻质是0还是多少啊?有的几十欧是正常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脑很奇怪啊      装不装CPU会影响内存供电的对地值?至于烧CPU,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啊  比如 芯片给MOS管输出的频率过高导致输出电压高,或者MOS管本身不良。。。。希望楼主修好分享一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放上CPU先别通电,量测一下是否短路呀

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质是0还是多少啊?有的几十欧是正常

几欧,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脑很奇怪啊      装不装CPU会影响内存供电的对地值?至于烧CPU,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啊  比如 芯 ...

是啊,我也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

网友:
查一下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短路..............................

如果不短路,你最好看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是什么短路啊

网友:
最后还是没有修好,CPU供电的芯片,MOS管都换了,好像是VTT电压有问题,好像高了VTT 应该是1.05V 但是板上量到是1.1V

网友:
不想修了,放弃、

网友:
内部短路???

网友:
不清楚哦,搞不定

网友:
如果可以确定CPU好的情况下   换条内存看看啊    还有CPU供电那路!

网友:
看下usb 阻值

网友:
还是 U供电的可能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CPU供电都换了

网友:
全部换了都没有用

网友:
哪肯定还是有短路点

网友H:
应该还是MOS管坏了  你再好好查查

网友I:
CPU上管击穿了 好好量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不能拆除后通电的。

网友:
好好量下CPU  的供电

网友:
cpu供电换了吗

网友:
南桥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阻值多少  有些阻值低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J:
  还有断电后主板电容中有余电  测量也会像短路一样的

网友:
重点查内存供电

网友:
送钱来的,2v大电流把坏约器件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断电后主板电容中有余电  测量也会像短路一样的

肯定 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是啊,但是查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MOS管坏了  你再好好查查

不是MOS管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上管击穿了 好好量一下

都换了,全部换了

网友:
查供电啊  请=应该好羞

网友:
修短路,修好饿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是否还有短路

网友:
CPU供电的芯片有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管和公共点的问题,不上CPU阻止大看起来是不短路,一装上CPU阻止小了就断了。

网友:
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CPU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楼主 搞好没? 搞好的话分享分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