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断电

楼主(2017-05-08):
惠普G4断电,进系统就断,进安全模式  进PE都不断电。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在进系统就没事。断掉独显的电压还是断电,刷BIOS,换CPU都不行,后来我拆错内存,插了一条我的内存上去 不断电了,换回原来的还是进去就断电,谁能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明显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在换个内存试试 若是问题不出 定性内存问题

这机器掉电多和显卡有关

网友:
这么说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