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08):
型号:6s
问题:不开机
   早上来了一台6s不开机,来了后直接拆机夹电短路100ma左右,心里想B+短路问题应该不是很大。询问客户机器是怎么不开机的,客户回答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开机的。

直接拆出主板用万用表测试B+电路不短路,测试电池到B+转换管前面通路也不短路。到这里才感觉蒙蔽了。不知道怎下手了。后面只能夹电看下那里发热了,经过2分钟的主板待机,发现主电源下面发热,心想不应该是主电源烧了吧。打电源出来的几组通路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到这里也没有发现问题,就接着往下找了。居然确定了大楷位置就好说。把主电源附近大楷发热位置喷上松香(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吧),继续夹电看烧,2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出来,直接上电池吧,扣上电池待机电流是有的温度慢慢就上来了,烧出一个电容,测试电容两端接地,直接拿掉。不短路了。开机测试亮屏但不进系统,直接找了一个废版拆下电容补上,正常开机进系统

网友A:
100ma也能烧出来,下次学习了,之前以为烧不出来就乱拆……

网友B:
请问楼主喷上松香?只听说过松香烟和松香粉

网友:
谢谢支持,大家一起努力,多分享有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a也能烧出来,下次学习了,之前以为烧不出来就乱拆……

B+短路的一般是可以烧出来的,只是时间长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  我就是牛C的那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喷上松香?只听说过松香烟和松香粉

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D:
理论加实践,棒棒的,赚钱还不是美滋滋.

网友E:
小漏电不好查,没有耐性是不行了

网友:
高手啊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加实践,棒棒的,赚钱还不是美滋滋.

技术才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漏电不好查,没有耐性是不行了

嗯  高了好久才高出来

网友:
还不是 ,勉强能高

网友F:
电容一般同位置对换

网友G:
100MA肯定是能烧出来的 时间长点而已  50都能出来

网友H:
楼主也是好耐性,一般我估计肯定没这个耐心去等然后东拆西拆,然后是越来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一般同位置对换

嗯 是的,也可以换等同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0MA肯定是能烧出来的 时间长点而已  50都能出来

看来你是大神,求指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也是好耐性,一般我估计肯定没这个耐心去等然后东拆西拆,然后是越来越坏。

一般一般吧,多搞高就好了

网友J:
小漏电都不好烧,进水的还简单。

网友K:
B+ 是VCC MAIN吗?  为什么叫B+  我有时候会弄混掉,因为B 不是BATT 的B吗?

网友L:
分享是快乐的  有用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漏电都不好烧,进水的还简单。

多电耐心就好了,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B+ 是VCC MAIN吗?  为什么叫B+  我有时候会弄混掉,因为B 不是BATT 的B吗?

是的  我们这边就是叫B+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分享是快乐的  有用的方法  谢谢

大家有好的方法都可以拿出来,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一般吧,多搞高就好了

楼主很是谦虚。

网友M:
挣点金币好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挣点金币好搜索。。。

可以可以,

网友N:
这种故障修好,收费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故障修好,收费是多少呢?

地区不同 收费不一样

网友:
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还不会使用手机点位图,要是有人指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小漏电不好查,没有耐性是不行了。

网友:
学习了 收藏了,留着以后用吧

网友:
最怕这种小短路了,烧机难搞又不好查!

网友:
100ma也能烧出来 niu

网友:
小漏有点麻烦,上电也不会发热那种

网友:
看来你是大神,求指教

网友:
维修经典,就是用最直接方法解决

网友:
B+短路我一般都是在充电转换管后边烧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