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待机0.005 触发上电0.028左右

楼主(2017-05-08):
插电,主板待机0.005,按开关,电源灯亮,上电到0.028左右,io110脚开启电压3.3,93脚RSMRST#----按开关也有高电压产生!有pl401,pl402有3v 5v!不上电会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话说,之前放了电。也短接了,没效果!最后实在没思路时候,又把电池从新放了次电,好了,能就正常触发了!待机电流没丝毫变化!后测试2天也都正常!

网友:
看  南桥的工作条件 可满足   晶振起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