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进水,有时正常显示,有时显示暗,

楼主(2017-05-08):
A1465  板号:820-3435-B     显示暗,进水,拆机有发霉 ,清理后 有时正常 ,有时显示暗,不稳定,显示暗时,屏上3,4角无电压,L7701电压降低,PPVIN_S0SW_LCDBKLT处无电压。
换过升压芯片U7701 现象依旧。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874-1-1.html
这个论坛上面说的是显示暗一般都是升压保险电阻坏,不知道是哪个电阻?

网友:
苹果的修不到啊,没有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27686668/QQ/WinTemp/RichOle/S%256HLC%7BQL$%7B_1]1A$PT5@ZT.png 加分把楼主

网友:
此保险爱坏 ,加分把楼主

网友A:
CPU 发出的 控制信号EDP_BKLT_EN动不动就没有了,就这个 信号出的问题。难道 CPU坏了

网友:
苹果的修的少

网友:
这个保险电阻没得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发出的 控制信号EDP_BKLT_EN动不动就没有了,就这个 信号出的问题。难道 CPU坏了

你查一下LID信号吧,我手上还有个1398搞的我蛋疼

网友:
苹果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874-1-1.html
这个论坛上面说的是显示暗一般都是升压保险电阻坏,不 ...

别人的不一定适用你的

你的这个故障 估计还是进水引起的不稳定 重点查下升压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