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5A 大电流

楼主(2017-05-08):
LA58 MB 11273-3  这款机器以修好 好几个5A大电流这个故障,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PC9220电容 拆掉就好

网友: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是不是普通用户区没有权限上传图片

网友A:
图片太大了,用QQ截图一下就可以上传了,手机拍出来的不能上传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5V供电一些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机子要么修好,要么直接报废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好修

网友:
这是短路吧

网友:
捡钱机器,哈哈

网友:
短路    电容    那不一定是通病哦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教教我

网友:
仁宝的机器大电流  很多都是公共点电容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修过大电流,也是坏电容,但不记得是哪个地方了!

网友:
又是大短,烤鸡大法

网友:
电流大的机子很多是电容坏

网友B:
恭喜楼主,这故障相当于蹲下捡钱。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大了,用QQ截图一下就可以上传了,手机拍出来的不能上传

谢谢好了可以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这故障相当于蹲下捡钱。

嗯,有时也有好多5A电流修不出来的

网友:
好几台的话肯定是通病了,先收藏了!

网友:
这种5A大短路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是不是通病不知道,这种问题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