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二修ASUS D451V笔记本一波多折

楼主(2017-05-08):
接一台二修ASUS D451V笔记本电脑, 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拆机一看我的天哦,电源头没插,3V和5V电源芯片没有, 谁来这一招也太狠的吧!网上查这主板没有图纸, 4个24脚的芯片,要不是TPS 51125  ,TPS51123 ,RT8205,RT8223这机器上的什么型号我还真的不确定,不知道上那个芯片,先上一块TPS51125的上去,看是不是大电流,电流表没有任何变化,看来还好,后级没有短路,也量了3V和5V的电感的对地阻值,一个400多,一个300多,看来没有短路,那就查TPS 51125的工作条件吧! 先测试16脚主供电没有,难隔离保户没电压,追查公共点有19V电压,看了线路板16脚前面有一个小电容,用万用表打有电压19V ,难到是断线,在用二极管测电容到芯片的第16脚没通,看来是这里断线了,飞线连上,插上电源头,在测还是没有3V和5V,那在来测试工作条件吧! 主供电16脚19V,主控制13脚3.3V正常,在来测试一下3V,5V的线性电压,17脚5V正常,8脚3V正常,1脚2.2V正常,6脚1.6V正常,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怎么还是不出3V和5V是不是芯片坏了,在换个芯片试一下,找了一下,没有TPS51125,看了一下和RT8223脚都 是一样, 找不到TPS51125看这个芯片能不能互换,换上RT8223还是没有3V和5V,工作条件也正常,这下没有思路了,休息了一下,在看一下,在测到5V的线性电压边上的时候没有,电容。是不是上家吹的时候把这个吹掉了,找一个补上,3V和5V出来了。 上好散热器,上好硬盘进系统在WIDOWS  LOOG界面卡死,想是不是系统问题,把硬盘取下用U盘进PE还是卡在LOOG界面,想是不是南桥相连的芯片的问题,拆了网卡还是一样卡LOOG,然后准备加焊,想了一下还是不要先动桥好,怕扩大故障,先刷个BIOS看,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原厂BIOS。刷上是一样卡在WINDOWS界面,这下实在是没办法了,在休息一下。换个CPU试了一下,这下成功进入了PE,这下维修告一段落。 刷回原主板备份BIOS,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5MTk5N3w1Yzc0ZTgzMjcyNTU4MDQ3MjJhNDA1NmIzNmExOTIxM3wxNzc2ODc1Mjgy&request=yes&_f=.zip

网友:
帖子没编玩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