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6 不开机维修216-0674022 215-0674034 的代换

楼主(2017-05-08):
戴尔1536 不开机  通电无显 1.2无跳   拆机 直接干北桥,做完一样。没啥变化!
老实测条件 各个电压都正常 唯独一个+1.2V_ALW_SUS 没有   pl2阻值正常
测试
此电压由TPS51117 产生  测试 供电 en 各个条件也都正常  。 加焊一遍再说,发现开机瞬间有1.2产生 立刻掉电。可能后序有短路或者条件不满足。 pq36为复合管,换了之后开机1.2出来 但是还是不亮 。电流1.4左右,插不插内存一样 。北桥有点烫 。判断北桥还是有问题 北桥型号为 216-0674022,手头没有 看看cpu是amql64啥的 印象里跟hpcq40的cpu 是一样的  cq40好像用的是215-0674034 正好手里备的215-0674034多  换上试试。更换后 开机电流到1.9左右亮机。进系统测试一小时无任何问题 所以可以确定216-0674022   215-0674034 在此机器上可代换! 有修到的可以借鉴!码字不容易 麻烦各位老板给加个分.....

网友:
楼主意思是换桥?

网友:
下面那个图片断线的应该在CPU后座边

网友:
谢谢 差点从网上买个

网友:
谢谢奉献,我刚要用上

网友:
真正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