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通病

楼主(2017-05-08):
MR x6s   一款高端机型  大短路  显卡供电管坏了  这种管子容易坏  上下管集成在一起的  遇到3台了

网友:
楼主最好有图片 位置什么的 这样更有说服力啊!

网友:
只是管子坏掉,那驱动IC没问题吗

网友:
上下管集成在 一起的 ,外形什么样?

网友:
这机器我一台都没有修过  真高端

网友:
无图无像,一看就是来灌水的

网友:
真正开店的哪有时间贴图,修板子思路很重要,老司机一般看到这种机型插上直流电源供应器,看看电流基本上能判断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高端机器 我们这小地方

网友:
换了就解决了吗?会不会烧显卡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2024-11-14):
机器没遇到过